关于多层板内电层中的焊盘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2-11-05):
多层板内电层的连接方式可以不可以不用热风焊盘,采用“全连接”的方式行不行?

如果不行,请问是为什么?

查资料说,热风焊盘利于焊接,并且不会因为热胀冷缩挤压过孔。

我有好几块板都采用了全连接的方式,好像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等出问题在说。。。呵呵。。

楼主:
    正规的做法应该怎么做

网友(2013-01-22):
    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我在做一个8层的软硬结合板,叠层分别为TOP、GND1、SIGNAL1、POWER1、GND2、SIGNAL2、PWER2、BOTTOM,然后我现在想往中间加一层FPC,可以否?

网友:
    我的邮箱:borg_2013@163.com

网友:
    多层板,用全连接散热过快,不利于焊接,尤其是全连接超过3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