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芯片的冷复位和热复位,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05):
什么是芯片的冷复位和热复位,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冷复位用英文来表示是Restart,热复位用英文来表示是Reset。
把单片机从没加电到加上电源,而自动产生的复位称为冷复位;单片机在已经通电的情况下,给它一个复位信号,称为热复位。
冷复位会使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内容都改变;而热复位只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改变而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器的内容不变。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
版主强大,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