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口等外部接口的工作地和保护地之间通过什么连接?

楼主(2012-11-05):
USB、网口等外部接口的工作地和保护地之间通过什么连接?什么情况下通过电感连接?什么情况下通过电容连接?

楼主: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高压电容并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容并TVS

我看到也有些设计加磁珠,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
网口  和USB口机壳保护地和工作地通过电感单端连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  和USB口机壳保护地和工作地通过电感单端连接即可

什么叫单端连接?

网友:
    一般是ESD保护管和,电感,匹配电容

网友C:
    如附件,供参考

网友D:
    8楼请教一个问题,USB信号地跟外壳地之间应该怎么连?从图纸上看完全隔离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8楼请教一个问题,USB信号地跟外壳地之间应该怎么连?从图纸上看完全隔离的,不是很理解

    和网口一样的处理方式

网友:
    加静电防护二极管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C:
如附件,供参考

請問若不將網絡變壓器兩側的地連起來會有什麽影響呢?

网友:
一般网口外壳地和信号地是隔离开,通过磁珠连接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但USB口的信号地跟外壳地之间处理方式还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方法

网友:
    可以直接强联~

网友E:
    一般GND与机壳通过螺钉直接相连是最好的方式,也是最优的方式,通过电感和电容都是不可取的,从EMC角度来说也是。

网友:
    找了多年的东西 ,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GND与机壳通过螺钉直接相连是最好的方式,也是最优的方式,通过电感和电容都是不可取的,从EMC角度来说 ...

    LZ问的是工作地和保护地之间相连,不是保护地和机壳,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