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画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画封装时将两个焊盘全部连在一起,并且和别焊盘间距要正常.各位达人都是用什么方法如图箭头指向那里.

网友A: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照着做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照着做不就好了

图片上不是有几个地方是两个脚焊盘连在一起吗

网友:
做封装时不要连到LAYOUT再定义网络相同不就连一块了,何必纠结呢

网友:
小弟认为封装就是封装,只需根据数据手册画就好,连不连在一起是layout工程师的问题。

网友:
    你真的确定那几个焊盘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图模糊之类的,感觉不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B:
    坑爹啊,这个是你图纸问题,我这个画过,HDMI接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坑爹啊,这个是你图纸问题,我这个画过,HDMI接口而已

 可能是图纸问题,我也觉得看不清楚.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
    HDMI 高清接口

网友C:
    7楼说的对呀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说的对呀 哈哈

是图纸的问题,麻烦大家了。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是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是问题吗?!

    你能帮我解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帮我解答吗

楼上已经说过了,按照推荐footprint来做,呵呵,我想也是的

网友:
    做了一个,请各位指导,谢谢

    HDMI_001

网友E:
楼主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图的问题啊,你放大看看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我做过的hdmi的封装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图的问题啊,你放大看看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我做过的hdmi的封装都是正常的

确实是我的规格书有问题.我找过了一个更清楚的.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