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感封装大小为什么可以减小电流?

楼主(2012-11-05):
更换DC-DC电源电路中电感封装大小(电感值不变)为什么可以减小DC-DC的输出电流呢?有说是电感封装小其饱和电流小导致的,有的说是饱和电流小导致电感效率低故输出电流较大,不是很详细,请高手赐教解释下,谢谢.

网友:
过电流能力和封装大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和电感材料及开关频率直接相关 有兴趣可以看下电源设计计算公式,比较烦的东西三两句说不清就不输入了

网友:
这不是扯淡么  输出电流小和电感的饱和电流有毛关系  要是电感饱和了 你的DCDC就起火了  如果电感都没有达到饱和 那还谈毛影响
如果你感值不变 封装小 线材肯定就细了(除非有什么NB材料出现)  通流能力肯定就小了 你原来3mm的线径能带3A负载 现在2mm撑死能带2A了不是就   必然的么  DCDC带负载越大 电感肯定就越大了

网友:
3L有理。其实就跟电容一样的道理,用一样的材料,0603能做到50V耐压,0402说不定就只有25v或者16v了。跟工艺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