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充电纽扣电池能不能不接充电IC,直接300MA LDO供电?

楼主(2012-11-06):
    3V充电纽扣电池能不能不接充电IC,直接300MA   LDO供电?求高手赐教

网友:
    你可能還有遺漏沒說清楚,要串上一個電阻才接3V充电纽扣电池。

3V充电纽扣电池有分二種,一種是鋰離子的充电电池。一種是大電容式的充电电池,有人又稱"金電容",通常容量是 0.x F 到 x F,與一般 uF 等級差了100萬倍。前者使用人少,因為要人工焊接(據我所知,目前僅有三洋一款可以自動插件過熱風爐,其他都不可以過熱風爐),而且又使用稀有金屬,所以價格會比較高。後者是電容式架構,所以價格便宜,大多人都是使用這種的。

    二者的容量都不大,所以一般都用CV模式(固定電壓模式)充電。串上一個電阻目的是起限流作用。因為容量小,所以不必大費周章使用專屬充電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