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各种问题

楼主(2012-11-06):
1.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看看哇?
2.在里面设了规则后再删之为嘛貌似还是有规则在,没删掉?
3.设了规则后为神马走完线后还有鼠线的存在?

各种不解呀,大神们!!!

楼主:
桑新呀,木有人回答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无能为力,帮助文档自己琢磨。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
第三个问题
。或者是信号线拓扑错误?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帖子讨论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无能为力,帮助文档自己琢磨。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
第三个问题

3Q
第二三个问题我都解决了,现在就是怎么熟悉下CES的操用,如等长控制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
第二三个问题我都解决了,现在就是怎么熟悉下CES的操用,如等长控制这些了

关于mentor 规则设置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62&fromuid=186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entor 规则设置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62&fromuid=186720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第二三个问题我都解决了,现在就是怎么熟悉下CES的操用,如等长控制这些了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