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装用不了,出现这样的对话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6):
如下图

其一

其一

其二

其二

网友:
层面不对

网友A:
第一个是元件是从“增加层”模式下使用;第二个是文件中该元件已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元件是从“增加层”模式下使用;第二个是文件中该元件已经存在

谢谢,那要用的话从哪里改呢

网友B:
setup---layer definition--maxlayers--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layer definition--maxlayers--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