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无报告

楼主(2012-11-06):
tools—design rule check之后,没有报告,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

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是因为用的破解版的(也就是盗版)问题...不用太在意...影响不大...我公司用的那个破解版本也是这样...每次DRC完毕之后都会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点击OK就好了...并不会影响你的DRC检测...

网友:
请把此文件解压后放置到Templates目录下面

网友(点评):
还是学长给力啊

网友:
在“优选项”里,PCB Editor下面的Reports里面设置一下,选择你的安装软件Report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