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向PADS输出网络表,有些网络名会加下划线?

楼主(2012-11-06):
输出网表选的是pads2k
比如有VCC和GND,在原理图中既有电源、地符号,又有网络别名,形式虽不同却应该是同一网络
输出到网表后分别变成VCC_和GND_,结果到PADS里分裂成不同网络了
难道orcad里电源、地符号不能和网络别名混用吗?

楼主:
补充,使用电源、地符号的网络没变,但使用网络别名的变了
如果这个网络没有用过电源、地符号,只用过网络别名来标注,则不会改变

网友:
這是ORCAD規則問題。
使用网络别名的地方,至少要有一個地方要與相對符號連接。
不是电源、地符号自動會連上网络别名。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因为我画了层次原理图,还以为跟PADS logic一样模块里外的同名网络会连在一起,而orcad会自动给同名不同层的网络加上后缀,使其分裂成不同的网络。问题不在于是使用电地符号还是网络别名,而在于层次

网友:
原來是层次原理图,這也是要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层次原理图不同模块或是里外的同名网络不會連在一起,要用連接線和网络别名去串聯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