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wire bonding线放在一个金手指上 是不是就是非标准的键合线啊

楼主(2012-11-06):
三条wire bonding线放在一个金手指上  是不是就是非标准的键合线啊

网友:
设置multi-bond 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在哪设置啊  步骤  谢谢

楼主:
请问multi-bond 在哪啊  我用的是16.2版本 , `# G% m' I% }9 c$ d

网友:
网络属性一致的话,放在一起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能不能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