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将库里元件直接放置到pcb中?

楼主(2012-11-06):
pads如何像protel那样可以直接从库中把元件到PCB 中,而不需要在原理图放置元件在更新pcb.本人菜鸟一只,问题有点幼稚,高手勿拍砖

网友:
需要添加器件的话可以在ECO模式下将需要的器件从库中添加到PCB中

网友:
ECO toolbar ->Add component

楼主:
找楼上的方法做了,但是弹出这个对话框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

网友:
    因为你现在的设计文件用的是默认的层模式(最多30层),但是你的库是用增强的层模式(最多300层)做出来的

网友:
    . ~. h/ O' B, D  lsetup-->layer definition-->max layers-->OK,就可以加进来了

网友:
    一些定位孔可以ECO加进来,建议更新原理图时你还是导入pcb比较保险,自己ECO加元件自己手动添加连接线,一两个元件还好,多几个就很容易接错,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高手们,

网友(2013-06-24):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
    我觉得 所以元件都需要在原理图导过来吧 这样才能保证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