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llegro中的dangling line的skill谁知道怎么写,或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12-11-06):
请教一下allegro中的dangling line的skill谁知道怎么写,或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
想请教一下,在allegro中,Reports中的各种报告是怎么运算了。现在我想自己搞一个关于dangling line的操作程序!!现在只能做到清除没有NET的cline和via如果有NET,就无法进行报告!!

   请大大们指导一下!!

网友:
EDA365实验室里面就有哦

楼主:
我知道那里有啊,只是想知道怎么运算了,,有些东西想自己学习啊!!!!

网友:
找到所有的cline,然后遍历他们

判断条件为
!cline->net || length(axlDBGetConnect(cline t))<2

看到这种帖子就特别想回

网友:
刚才说错了,已经改正

楼主:
betamelody

判断条件为
!cline->net || length(axlDBGetConnect(cline t))<2

谢谢了,,正在学习中,晚上就试验一下!!
现在正在搞一个自动设置GerBer的东东!
别笑话我,虽然知道现在论坛里也有,但是我就是想自己搞一个出来,不然都是拿别人的东西,搞到最后还是不会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