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频率与其转换效率有关系吗

楼主(2012-11-06):
开关电源的频率与其转换效率有关系吗?如果有,是怎样的关系?高手帮个忙,指导一下!
以DC-DC降压型开关电源为例,讲解一下。{:
soso_e112:}

网友(2014-09-28):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产生过,但好像都不怎么注意而已!!!!

网友:
    是啊,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
    有什么关系  我看有的380K 有的是5K  有的是1.2M 在实际使用用应该怎么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