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同一个工程中多张原理图的元件自动编号问题

楼主(2012-11-06):
在一个工程文件中有多张原理图,怎样才能单独给每张原理图中的元件自动编号?
如下图,我的工程中有三张不相关的原理图,我想给其中一张从1开始进行annotate时,编号总是不能从1开始,貌似是接着另外的原理图开始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试了很多次,在网上也没找到办法,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笨点的办法你可以弄到另外一个工程annotated之后再添加回来

网友(点评):
笨办法:先置所有器件为? 后只重排序要排序的sch,仅保存这个重排序的sch后关闭文档...

楼主:
谢谢回复,我最后是这么办的~
可是不应该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吧,难道是软件的bug??

网友(点评):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你自身操作的bug(即:使用者不规范操作上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