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L 仿真PI Decouple 时,reference net问题

楼主(2012-11-06):
各位,
使用HL仿真 PI Decoupling  Distribute 时,设置到Select IC Pin这一步,在添加reference net时提示 This reference net has no connection to selected pin.
这个HYP文件是由 pads的PCB转过来的
导入的cadence文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谢谢
添加一个问题,在使用siwave进行PI仿真是 仿真单个电源网络的S参数后 查看阻抗 用哪个单位?
谢谢

楼主:
版主  帮忙啊  谢谢谢谢
又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帮忙啊  谢谢谢谢
    又没有人遇到过??

    lz细心看一下左侧,reference net应该没有加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