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步骤

楼主(2012-11-06):
1.当空操作时,选中要复用的元件
2.在选中的元件上点击右键,选中place replicate creat,然后可以在右侧find里选则需要的孔线铜皮,选择完毕后点击右键done
3.然后点击左键,保存.mmd文件
4.在需要的板子上选中相同模块的器件然后,点击右键place replicate aplly,然后在选择你建好的.mmd文件,然后点击ok。

网友:
上午已经试过了,成功了,忘记给你说了,谢谢啊,不过还是想加你为好友,方便交流

网友:
    正想使用这个功能,多谢指点。。。

网友(2012-12-06):
    告诉楼主一个好消息:在16.3里,只需选中复用器件(线和铜以及过孔会自动复用)。不用再去选其他的

网友:
    再告诉楼主个悲剧的消息:据测试,复用的模块里面所有器件的value值要一致,否则器件都得跑飞了,个人觉得这个不怎么给力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是那个版本的?16.5么?

网友A(2013-03-11):
    1.当空操作时,选中要复用的元件
    楼住  当空 操作 不能选  元器件吧
       求解答

楼主:
    应该是在空操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模块复用!要在右侧opion中选择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空操作时,选中要复用的元件
    楼住  当空 操作 不能选  元器件吧
       求解答

    应该是在空操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模块复用!要在右侧opion中选择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在空操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模块复用!要在右侧opion中选择器件...

    空操作情况 opion 里面全是黑的 没法勾选
    就是结束了 done 以后什么都不能选 opion 里面全是黑的

网友B:
话说我的是15.7,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的是15.7,怎么办???????

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用!

有没有能用的方法??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能用的方法??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复制假器件,然后导进板子里,在swa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制假器件,然后导进板子里,在swap!

这个也是我现在用的,但是一个个swap实在是很坑爹的活。有没有什么skill是可以批量swa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我现在用的,但是一个个swap实在是很坑爹的活。有没有什么skill是可以批量swap的???

还没发现!

网友(2014-05-08):
在同一板子内部是可以的,但是导入别的板子上就不行呢?你们试的可以?

网友(2014-07-14):
原理图中的模块怎么完整的导入PCB当中去?

网友(2014-10-17):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2014-11-17):
创建模块复用之后,不能进行右键done掉,进行保存,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A:
空操作情况 opion 里面全是黑的 没法勾选
就是结束了 done 以后什么都不能选 opion 里面全是黑的

右下角要选中placement edit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