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MAX5952的问题

楼主(2012-11-06):
各位大哥好:/ U0 F/ _3 G: l
       目前在板子上有个MAX5952,PSE的芯片,当输入电压-48V调到-36V到-40V之间时,PD这侧是个IP电话,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供不上电,当输入电压为-36V时,测得MOS管的漏极电压是不断变化的,貌似MOS管都没有正常完全开启,-48V通过一个0.5欧姆的电阻接到MOS管的源极,G极接的是5952的Gate管脚,请问大家MAX5952对这个-48V的电压有范围要求吗?低于多少V时就不能供电?MOS管开启的条件是?谢谢各位对小弟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哥们解答!

网友:
查一下MAX5952規格書,VEE Undervoltage 是 -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