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删除手动创建的层面

楼主(2012-11-07):
我在allegro中用skill产生了一个层面,例如 MANUFACTURING/PINHOLE,如何删除?
试过axlDeleteObject,但是MANUFACTURING/PINHOLE没有属性,用axlGerParam等到的是nil

网友A:
1.要先刪除這一層MANUFACTURING/PINHOLE裡面所有的東西
2.axlDeleteObject(axlLayerGet("MANUFACTURING/PINHOLE"))
這樣就可以刪除該層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错,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先刪除這一層MANUFACTURING/PINHOLE裡面所有的東西
    2.axlDeleteObject(axlLayerGet("MANUFACTURING/PI ...

    感谢,可以删除~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此层上面有物件,只删除此层上的物件(例如shape),不影响其它层的shape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可以删除~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此层上面有物件,只删除此层上的物件(例如shape),不影响其它层 ...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可以删除~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此层上面有物件,只删除此层上的物件(例如shape),不影响其它层 ...

    先把你要删的物件显示出来,然后用axlSetFindFilter设置过滤,也就是设置成你要删的物件(shape,pin,via之类),再用axlAddSelectAll(),axlGetSelSet()得到dbid,最后用axlDeleteObject删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要删的物件显示出来,然后用axlSetFindFilter设置过滤,也就是设置成你要删的物件(shape,pin,via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