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5的电源阻抗分析问题?

楼主(2012-11-07):
    有的芯片比如DDR2他有n多电源管脚,是每个电源pin脚都看,还是创建电源group和地group整体看,目前我是2个都看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要看你仿真什么方面,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再决定怎么仿真。
如你上面所说,我不知道你要仿真什么。是DDR的电源波动对DDR信号的影响?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要看你仿真什么方面,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再决定怎么仿真。
如你上面所说,我不知道你要仿 ...

我要看电源的阻抗曲线控制的咋样?是看每个pin还是看整体group,那么在siwave建group的话主要是评估啥。

网友:
    电源的阻抗曲线控制的咋样不是由SIWAVE决定的,而且由芯片设计者,封装邦定者决定的。所以你应该从IBIS模型下手。(个人看法而已,要请版主指导才是硬道理)
Siwave 的Pin Group主要有什么用,我也就知道了。

网友:
    虽然每一个 Power pin 会有一点小差异,但是还是把它 Grouping 起来看就可以。

楼主:
    我在10MHz处差得pin最大是0.32欧姆,最小的pin阻抗是0.1,而group后是0.023。这个是咋分析呢。我目前觉得这个group应该是所有pin阻抗的并联值吧。但是如何评估它是符合要求的呢。

网友B:
    pin阻抗的并联值吧?
    = 是。
    因为电源也是由各 pin 供给进来的。更深入的就涉及芯片内部了,你先照顾 PCB 的部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阻抗的并联值吧?
    = 是。
    因为电源也是由各 pin 供给进来的。更深入的就涉及芯片内部了,你先照顾 P ...

我也要照顾芯片那边的了。要提出芯片电源设计的建议啦,拔苗锄长哦。

网友C(2012-12-15):
    grouping之后相当于管脚并联,你可以在每个管脚上各放置一个电流源在远端观察电流值,再与单独管脚供电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ouping之后相当于管脚并联,你可以在每个管脚上各放置一个电流源在远端观察电流值,再与单独管脚供电比较一 ...

    没有理解,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
    你在做直流压降的时候是不是要定义一个电流源?比如你选择了20个管脚,grouping前整体设置5A的话,电压源处测得的电流在不到5A,grouping后整体再设置5A,电压源处测得的电流约不到100A,所以很明显,grouping是管脚并联了,这是为了研究区域电源用的,而不是单个管脚,即忽略了个体;从你那个管脚测试的结果是同一个道理;
本身PI目前就做不到精确控制,暂且停留在优化的层面,除非出现较精确的电容、环境模型,现在假如你说电容的模型简单的用ESL,ESR来代替的话,真的不大靠谱;以前上海某公司给某单位作出的电容优化方案,居然给客户精确的提供了电容个数以及具体参数,你觉得靠谱吗?那只是运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