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你们觉得FBGA调管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2-11-07):
给讲一下具体的方法吧

网友:
大神,给大家讲讲您的学习心得更有意义

这类操作网上有很多的文档说明,既然您有这方面的应用,把你的学习心得共享出来会更有意义...

比如 altium 提供的 “FPGA/PCB 管脚同步”以及百度等文库中存在的类似题目的现成教程

楼主:
我只会一种方法,就是将网络强制连接到FBGA,然后将FBGA剪切再粘贴到原位置,就可以更改网络,只是这种方法有很多弊端,也很费时,听说AD可以软件调管脚,想试试比较一下,但还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会一种方法,就是将网络强制连接到FBGA,然后将FBGA剪切再粘贴到原位置,就可以更改网络,只是这种方法 ...

兄弟...你太狠了也太敢搞了吧...你这样就不怕出问题?FPGA调管脚也只是仅限于IO口...你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这个是以前版主大神发的资料...你拿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太狠了也太敢搞了吧...你这样就不怕出问题?FPGA调管脚也只是仅限于IO口...你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

是的,而且FBGA调管脚是有条件限制的,比如智能在同一个BANK里或者在制定的一些管脚上改,你这样做会使得编程很难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会一种方法,就是将网络强制连接到FBGA,然后将FBGA剪切再粘贴到原位置,就可以更改网络,只是这种方法 ...

   这样描述后回复的几率会大很多

类似的学习文档供参考(很希望能看到您在这方面的新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太狠了也太敢搞了吧...你这样就不怕出问题?FPGA调管脚也只是仅限于IO口...你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

谢谢,我的做法也会在同一个Bank里进行调换,我会在表格来记下调换前和调换后的网络进行对比,然后手动在原理图里去改网络,最后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就保持一致了。方法很老,比较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