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割电源层

楼主(2012-11-07):
高手指点指点,我现有一个四层板,电源层有4种电源,现在如何对其分割!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坐等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依在下愚见,在同一层分割四块,分别用于四种电源

网友:
    你只有四层,首先要有层地,电源又要和地耦合,所以第二三层分别用于电源层和地,而四种电源此时也就只能委身与一层之中了。一己之见,欢迎拍砖,呵呵

网友:
    我记得一般第一层为Signal层,第二层是GND层,第三层是Power层,第四层是Signal层,在接地的地方铺电源可以减小阻抗

网友:
    在POWER层分割四个电源

网友:
    四层板,内层一个电源层,一个地层。小电源的话可以直接在表层铺铜,内层为主电源平面,保证电源平面的完整性,尽量少分割。

网友:
    假如是四层板 就有以下几层:TOP  BOTTOM  GND  VCC   这四层,假如主控(mpu)在TOP层,四层的格式如下:TOP GND VCC BOTTOM. 假如主控(mpu)在BOTTO层,四层的格式如下:TOP VCC GND BOTTOM .就是说主控在的层要远离电源层,用地层隔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