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原理图导layout总是错误?

楼主(2012-11-07):
为什么原理图导layout总是错误?我明明指定封装了。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Part Type LT3755-QFN not found in Library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U1.
PCB Decal SPRH127_12X12MM not found in Library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of Part Type INDUCTOR_POWER_SPRH:
 L1.

网友:
    还是封装的问题,自己好好找一下封装!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u1的 LT3755-QFN 封装和SPRH127_12X12MM 的封装在库里没有找到,你检查下封装库吧

网友:
    其实就是你的part type那里有问题,做封装不能只把decal做好了就成了,一个decal必须对应一个part type,没有part type,导网表时是导入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