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整理过GRID的使用,求一个例子来参考

楼主(2012-11-07):
    小弟最近在研究GRID的用法,找到了软件自带的一个例子,但它那些代码看起来有点费劲,求一个简单的例子用来参考,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个代码已经是简单的了
    最多有点乱而已

网友A:
    不难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难看懂啊~

    恕小弟愚钝,有几个参数理解不了。
    还请您看看这代码错在那里,谢谢!

    refdes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name
    refdes_array = listToVector(refdes )

    cols = 1 ;插入一列
    InsertCol(cols)

    rows = length(refdes ) ;插入N行并赋值
    InsertRows(rows)

    axlFormGridUpdate(grid_test_form "grid") ;刷新grid

    procedure( InsertCol(cols)
          let((p)
               p = make_formGridCol()
               p->fieldType = 'TEXT
               p->align = 'center
               p->colwidth = 2
               p->headText = "Refdes"
              axlFormGridInsertCol(grid_test_form "grid" p)
              t
              );end let
         ) ;end procedure

    procedure( InsertRows(rows)
            axlFormGridInsertRows(grid_test_form "grid" 1 rows)
            axlFormGridSetBatch(grid_test_form, "grid" 'set_cell, "Read")
        );end InsertRows(rows)

    procedure( set_cell(rows)
         let((cell i)
              cell = axlFormGridNewCell()
              cell->col = 1
              for(i 0 rows-1
                    cell->row = i + 1
                    cell->value = refdes_array[ i ]
                    axlFormGridBatch(cell)
                    );end for
               t
              );end let
    );end set_cell(rows)

    试了下不行,axlFormGridSetBatch() 这个函数不会用,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