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中有多个版本的allegro,如何让每个版本都装上EDA365实验室的SKILL

楼主(2012-11-07):
如题:

我在系统中装有多个版本的allegro,如何让每个版本都装上EDA365实验室的skill.

谢谢。

楼主:
跪求解答

网友:
方法是
1:共用的allegro.ilinit文件,放到HOME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中
2:allegro.men分别拷贝dao各个A软件版本的Cadence\SPB_xxx\share\pcb\text\cuimenus中(当然这一步是针对你添加菜单选项而做的)如果你想在软件中使用command就可以省去这一步了.

注意:有的skill会有15.x或者16.x的区别,可能高低版本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