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开窗

楼主(2012-11-07):
pads中,我想让某些过孔不覆盖绿油,也就是开窗处理,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方法一: 设置过孔的 Solder Mask Top 和 Solder Mask Bottom.
方法二: 直接在 PCB 的 Solder Mask Top 和 Solder Mask Bottom 层上画 C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设置过孔的 Solder Mask Top 和 Solder Mask Bottom.
方法二: 直接在 PCB 的 Solder Mask Top 和  ...

方法一是不是只要用到这种过孔,那么就全部会开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法一是不是只要用到这种过孔,那么就全部会开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还有就是在出gerber文件的时候,soldermask要把via给加上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在出gerber文件的时候,soldermask要把via给加上对吗?

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谢谢热心解答

网友:
好像只要在出gerber的时候把vias选上了,就算不设置过孔的solder mask也可以看到阻焊层。是这样吗?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就是让板厂给你开窗。。自己回看结果就行了。。省时又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