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类似下面这种敷铜是如何做的

楼主(2012-11-07):
一直弄不明白...整版敷铜的话铜皮边界不会是这样的.手动的话也不像.难道是整版敷铜完之后动态铜皮转静态再慢慢修改的?

网友:
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整版铺铜然后再手动挖,另外一种是在空白的位置铺铜然后再把所有的能合并的铜皮合并在一起

楼主:
十分感谢.搞定一个疑惑.

网友:
    多學了個方法了..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A:
    加上ROUTER KEEPOUT,铜就不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一劳永逸!挖的话每次重新铺都得挖一遍,麻烦....

网友C:
    用负片的方法啦 画anti etch然后再铺铜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ROUTER KEEPOUT,铜就不来了。。

    router keepout貌似也不允许走线啊,总体来讲感觉Allegro铺铜处理起来比较麻烦。PADS的router keepout是可以设定是禁止走线还是铺铜的。Allegro好像都禁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ROUTER KEEPOUT,铜就不来了。。

加上ROUTER KEEPOUT的话你也要每一部分都画一个ROUTER KEEPOUT,如果你的器件比较多的话,你打算画多少这样的ROUTER KEEPOUT,而且你画完ROUTER KEEPOUT的话,在ROUTER KEEPOUT的区域内是任何线都不能走的,会报出很多的DRC,所以此方法不可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负片的方法啦 画anti etch然后再铺铜皮的

 画anti etch的方法是针对内层平面分割的,不适用于表层铺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一劳永逸!挖的话每次重新铺都得挖一遍,麻烦....

    铺一次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每次都重新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画anti etch的方法是针对内层平面分割的,不适用于表层铺铜

一样用。板子早都做出来了。。相当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样用。板子早都做出来了。。相当好用。。。

    那针对楼主这个图,如果让你用画anti etch的方法来做,你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针对楼主这个图,如果让你用画anti etch的方法来做,你怎么做?

    楼主的要求个人不建议用,手动挖就行了,目的也就也就是不想让铜进元件。我也常常做。挺方便的。。自己感觉吧,什么方便就用什么。。。能达到要求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要求个人不建议用,手动挖就行了,目的也就也就是不想让铜进元件。我也常常做。挺方便的。。自己感 ...

    其实个人觉得还是在空余部分铺铜最后再合到一起比较快,手动挖的话太耗时间,而且挖完以后修铜也是一个麻烦事。方法就那么多,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个人觉得还是在空余部分铺铜最后再合到一起比较快,手动挖的话太耗时间,而且挖完以后修铜也是一个麻 ...

是的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针对楼主这个图,如果让你用画anti etch的方法来做,你怎么做?

    anti etch 不是只能画线  你不要铺铜皮的那一大块画上anti etch的铜皮 干嘛只能是分割plane的时候用呢  用这种方法 就算你铜皮出问题了或者后面某块区域设计修改了 铜皮重新铺  之前挖好的地方铜皮就不用重新挖了 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铺一次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每次都重新铺

我比较支持这种方法的 至于为啥重新铺 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做好了这一版升级下一版本的时候可能只改模块区域 你可以修改这个anti etch 铜皮 重新铺铜皮 之前挖好的就不需要重新挖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铜皮铺好了 项目人员要修改某部分设计 这时候这个功能也比较给力  个人也确实是不赞成用rout keepout这方法 我和 个人和yangjinxing521 观点一样 觉得这个好用 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ti etch 不是只能画线  你不要铺铜皮的那一大块画上anti etch的铜皮 干嘛只能是分割plane的时候用呢  用 ...

如果这一块儿的器件有比较大的移动,不还是要重新画,不管哪种方法,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没必要在这里争来争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支持这种方法的 至于为啥重新铺 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做好了这一版升级下一版本的时候可能只改模块区域 ...

    我没有用过这种方法,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自己用着熟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用过这种方法,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自己用着熟练就可以了

 没有争啦 是讨论一下方法  仅此而已

网友B:
    routkeppin 是有属性的,可以允许布线与VIA 的,不会报DRC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utkeppin 是有属性的,可以允许布线与VIA 的,不会报DRC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不过大家说的是ROUTER KEEPOUT ,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设置

网友:
    Setup\Areas\Router Keepout(Router Keepin)  试试! 也可以先画好这两种类型的Shape再Edit\Properties 更改添加  Properties attached to shape
                           ROUTES_ALLOWED
                               VIAS_ALLO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