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dence SiP中Conductor线宽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由于Conductor线路跨度比较大,又考虑到约束的问题,所以想修改局部Conductor的宽度,把个别的Conductor变窄一点。
哪路大师可以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哇。。。。做封装》?牛XX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做封装》?牛XX呀

    做封装的好还是PCB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封装的好还是PCB好?

    PCB比较容易,而且工艺也比较纯熟。封装可以达到4层、6层,再往上很困难的

楼主:
    有没有大师可以帮忙解惑啊,给点指导撒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比较容易,而且工艺也比较纯熟。封装可以达到4层、6层,再往上很困难的

PCB层数更多,模块也多,复杂吧?
    如果是SIP的话,层数少,基本上就是拉线工呀。
    人个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层数更多,模块也多,复杂吧?
    如果是SIP的话,层数少,基本上就是拉线工呀。
    人个看法

SiP也要考虑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的,而且制程能力的问题、空间的限制,6层以上的封装很困难,三批量验证都很难过关的。一般都2层、4层量产的多,封装的尺寸跟PCB比起来小多了

网友C:
    选上ring,右键cut就可以了
    当做shape处理也行
    都能解决你的问题

    1000pin以上的BGA,substrate超过10层的也有,看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iP也要考虑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的,而且制程能力的问题、空间的限制,6层以上的封装很困难,三批量验 ...

    SIP有PI SI问题,那PCB更有这些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上ring,右键cut就可以了
当做shape处理也行
    都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方法没试成功,你确定那方法适用SiP的吗?

网友(2013-02-04):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没试成功,你确定那方法适用SiP的吗?

    当做shape处理就OK了,封装会引入更多的overshoot,而PI方面感觉WB肯定也会更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