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DXF导入到PCB变形及尺寸不对

楼主(2012-11-07):
图1是CAD图,图2是导入到PCB里的,那几个R角都变形了。而且尺寸也有问题。原来的DXF导入到PCB里,尺寸缩小了39.37倍。但是我在CAD里先放大39.37被,再导入到PCB里,却得不到等比例的尺寸。

网友:
你这些圆弧要在 CAD 里重新画一下, 可能和 PADS Layout 不兼容.

网友:
1,导入不对很明显是单位问题,一般导入pcb的时候会有一个单位选择的,如果默认是mm那就是对的,如果变成mil了那就不对了,一般都是mm导进来的,若单位不对建议cad新建一个新的模版,把cad图复制到新的模版上再导,或者复制到以前导入pcb是好的模版上在导,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2,再要注意的是cad导进pcb时要把cad充分分解,就是炸开,然后再导,
3,若还是导的不对应该就是cad画 的时候那些线太不规则了,一般情况只有用很不规则的线画才会导进来那里缺一块,其他一般情况都是可以完整导进来的。

网友(2013-01-13):
路过了,也看了

网友A:
不知对不对

又或者是这样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不知对不对

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