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封装转换为cadence封装

楼主(2012-11-07):
        dxp版本10.589.22577,cadence版本16.3。
        dxp的sch封装文件还是好转换的,直接另存为orcad格式,然后在capture里面导入即可,注意修改掉dxp库文件中的中文名称,不然会报错。
        不知道pcb封装文件如何转换到allegro,求助。。

网友A:
首先在allegro中建立封装名字的.dra文件,然后file->import->DXF.DXF file 一栏填入DXF路径,修改好导入的单位,通常为MM或者MIL。右边的三个选项,如果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DXF文件就将第二个 incremental addition勾上,如果是将DXF直接转为实体的shape.则需要将第三个fill shapes 勾上(这个用的很少)。
   点开edit/view layer...。在class 和subclass中选择dxf分别导入的在封装中的哪个层,map之后。勾选上DXF的每层,也可以采用左上角的全选,然后OK即可完成DXF的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allegro中建立封装名字的.dra文件,然后file->import->DXF.DXF file 一栏填入DXF路径,修改好导入的单 ...

dxp。。不是dxf,在论坛找了下常用的办法是dxp-pads-allegro,转换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