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

楼主(2012-11-07):
一般覆铜的时候是不是都是gnd啊

网友A:
看你作用了。。你可以画几个覆铜框。给要加宽net覆铜,不过一般都不这样做直接画铜皮!总而言之就是看你怎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作用了。。你可以画几个覆铜框。给要加宽net覆铜,不过一般都不这样做直接画铜皮!总而言之就是看你怎么 ...

如果是整个电路图画好了,是不是gnd呢,你说的那种我了解一点,但是画好整个图之后,就把整个图覆铜,那选择什么呢,是gnd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整个电路图画好了,是不是gnd呢,你说的那种我了解一点,但是画好整个图之后,就把整个图覆铜,那选 ...

当然啊。。这样是为减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啊。。这样是为减小干扰!

好吧,学习到了,我是菜鸟,谢谢你哦,亲

网友B:
表层铺地铜,多打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层铺地铜,多打地过孔

如果是双面板,那就是顶层和底层都得铺地铜了??

网友B:
是的,多打点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多打点地过孔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