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量走线和焊盘的距离?

楼主(2012-11-07):
LAYOUT怎么样测量走线和焊盘的距离?我担心距离太小了,我测量的不准确

网友:
我也没有好办法。。基本我是这样测的!把design gid 设小点。用无模Q测。。格定越小越准!你试试!不过设了还设回来!麻烦!

网友:
    取消格点锁定试试

网友:
    无命令模式QQ测量

网友:
    设置好安全间距再布局走线不就好了么?要像你这样每个焊盘都得测,那日子没法过了

网友:
    设计规则设置你认为可以的间距,在验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改小删格,用Q

网友:
    如果你想很精确的知道,算线和孔的坐标差,就可以了。

网友:
    View Clearance 然后选择过孔和走线可测量走线与过孔的最小距离 如下图
    设置好规则,在Router中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