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wenti

楼主(2012-11-07):
请问连线的时候要不要打开drc呢

网友A:
个人习惯:Layout走线时关掉DRC然后到Router里开DRC修线。或者是在Router里开DRC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Layout走线时关掉DRC然后到Router里开DRC修线。或者是在Router里开DRC走线。

好的,谢谢亲

网友:
如果你是为了先解决连通性的话就关掉DRC,在layout和router里面都可以这要看个人习惯了,修线时一般要打开DRC在router里面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