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MENTOR2005制作封装出现红色字体如何处理

楼主(2012-11-07):
使用MORTOR2005制作封装出现红字现象属于正常吗

网友:
红色字体有什么影响,没看明白意思?

楼主:
补充说明:红色封装图标和名称

网友:
貌似是没有verify,你点属性进入verify一下看看。
如果是verify的问题,如果只是简单画画图,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

楼主:
教材上提示要增加下游工具所需的某些属性,楼上所说的如何Verify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是和流程相关。
要更改Verify,点击属性图标,Verification status中下拉列表中选择即可。

网友:
是你的封装有些属性没有定义,不影响PCB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