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检查!

楼主(2012-11-07):
大家在投板检查前,丝印的检查是怎么检查的?挨个点过去?
allegro检查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不知道mentor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用SKill工具。  主要还是人工检查

网友:
我也觉得wg检查不怎么好用呀!!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工具。  主要还是人工检查

什么SKILL工具?你说的是Allegro吧?Mentor有SKILL么?

网友B:
我们AD的是先备份一份PCB,然后逐个地删除元器件来检查丝印是否错位和放错方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AD的是先备份一份PCB,然后逐个地删除元器件来检查丝印是否错位和放错方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这位哥们你AD用的太牛了,这种方法你都想的出来!人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哥们你AD用的太牛了,这种方法你都想的出来!人才!

呵呵,我们都是这么干的,其实用这种删减法来检查丝印速度非常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都是这么干的,其实用这种删减法来检查丝印速度非常快的

把器件隐藏掉是不是更快?不知你画的是多大的板子,一个一个删掉...

网友C:
用Batch DFF里的丝印检查功能试一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写过这方面的V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Batch DFF里的丝印检查功能试一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这个功能还没尝试过!能指点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还没尝试过!能指点下不?

指点谈不上,因为这个功能我用的也不多,主要包括间距检查(检查丝印是否和其他元素间距过小)和丝印线宽检查。
包括以下项目
间距检查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Contour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NonPlated hole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Plated Hole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Misc Pad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Non Plated Pad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Plated Pad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SMD Pad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Soldermask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Via Hole
Proximity - Silkscreen to Via Pad
线宽检查
Sizes (line widths)

如果某个器件的丝印被无意中挪到很远的地方,这个功能就检查不出来了。这就需要手工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