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 PIN属性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在仿真内存条的时候,有个"SETUP XNETS"里面有change xnets PIN USE里面的pin属性如下OUTPUT  BI  OCA  OCL  UNSPEC  POWER GROUP  NC我想知道BI、OCL、OCA分别是什么意思。
地址线的driver是谁,是金手指还是内存颗粒。
数据线和时钟线的driver又是谁。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我也同问哦。

网友A(2012-12-11):
BI==双向IO,OCL==OPEN DRAIN    OCA==OPEN SOURCE

看上去是新手,建议你仿真前,看看DDR的SPEC。带着问题去看。
1:DDR 数据,地址,clk的传输方向是什么。 提示 DATA是双向的,地址是单向的。
2:遇到问题,先点HELP,那里面很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双向IO,OCL==OPEN DRAIN    OCA==OPEN SOURCE

看上去是新手,建议你仿真前,看看DDR的SPEC。带着问题 ...

谢谢这位大哥了

网友:
看看教程吧,你的拓扑仿真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