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LEGRO中怎么导出坐标文件。。。。。很急

楼主(2012-11-07):
5金币
怎么操作,PCB板 顶层,底层,都要生成吗。还是生成的坐标文件都包括。需要设置远点吗,

截个图最好了 谢谢,
PS: 很急啊

网友:
tools\Reports\Component Report

正解,另外一种方法!

网友A:
file/export/placement选择body center,然后export

正解

网友:
你是要做什么呢?焊接用吗?手工焊还是机贴呢?

网友:
在ALLEGRO中导出坐标文件操作如图1、2
选择导出即可得到整个pcb板的所有器件坐标文件

网友:
点击reports----- 在对话框中找到placed component report并双击-------在output file中写上一个name-------选中坐下 write report选项--------点击右边的report即可,在你的档案目录下就能找到相应的坐标文件。

网友:
我才知道只有建元件时,元件在中心点才能用”tools\Reports\Component Report“,你们说的另一个方法我是才知道,谢谢了。

网友B(2013-05-28):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placement选择body center,然后export

为啥要选择body center,而不是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选择body center,而不是别的?

因为在贴片的时候,抓的是器件的中心点的坐标,如果你导出的是别的,就会把那一点当成中心点的坐标,这时候贴出来的器件就是歪的。

网友C:
file/export/placement选择body center,然后export   这样导出来没有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贴片的时候,抓的是器件的中心点的坐标,如果你导出的是别的,就会把那一点当成中心点的坐标,这时 ...

哦,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file/export/placement选择body center,然后export   这样导出来没有VALUE

要VALUE干啥,有位号就行了

网友:
有些加工厂会须要VALUE,这样在SMT编程的时候可以对一遍BOM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贴片的时候,抓的是器件的中心点的坐标,如果你导出的是别的,就会把那一点当成中心点的坐标,这时 ...

试了下这种方法顶层和底层混在一起,特别是两面元件都比较多时,怎么能区分开呢?
有贴片厂有要求顶层和底层坐标分开

网友(2014-08-08):
    我也郁闷啊。现在小型半自动贴片机是要分顶层和底层元件的。导出来的混在一起,怎么分出来啊?还有就是全要正坐标的,也不好导出。

网友:
    囧了 以前都是用report导的 现在才用export 一直没选body center 不知道昨天出的有没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6-04-19):
    请问一下,选择body center导出来的坐标是元器件的中心吗,比如一个钽电容,因为外面还加了标正极的丝印,那按照body center会不会把丝印也包括在整个body内来计算中心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