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菜鸟求助,大家是怎么设置AD的设计规则的,能截图给我看看吗?

楼主(2012-11-07):
    AD菜鸟求助,大家是怎么设置AD的设计规则的,能截图给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
这个是我以前发过的一个关于规则的模版...里面有PPT说明了各项常用规则的设置方法与用途...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                                                          ...

    谢谢哈!我看一下!

网友:
    简单的板子简单设置一下就行了  比方说线宽线距过孔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