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孔后允许透“白光”怎么理解

楼主(2012-11-07):
“一些VIA在铜面上,两面均有绿油开窗,VIA孔不能完全绿油塞孔允许完成后透白光,绿油入孔或透白光”。

VIA不能完全绿油塞孔可以理解,允许透白光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塞孔不完全,从VIA的位置可以看“透"板,即漏光。如果能完全塞好孔的话就看不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孔不完全,从VIA的位置可以看“透"板,即漏光。如果能完全塞好孔的话就看不透了

“透光”不会漏锡?

网友:
塞孔不完全就会透光,特别是对BGA孔来讲,是不允许的。

网友:
请避免这类设计,如果是射频板之类,可以用树脂塞孔代替阻焊塞孔,当然成本也增加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被LZ说得好绕,看了几遍才明白:
1、一种叫绿油塞孔------不会漏光
2、一种叫绿油盖孔------会漏光

楼主:
理解了,感觉诸位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23):
还有IC件下面也不能够有的啊 否则的话 还是楼上那几位说的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