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查找网络时怎么不能弹出Find windows对话框

楼主(2012-11-07):
orcad在查找网络时怎么不能弹出Find windows对话框

网友A:
如下图所示,解决问题的话记得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解决问题的话记得加分

按照上述方法打钩后,还是不能弹出Find windows对话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上述方法打钩后,还是不能弹出Find windows对话框。

要先按ctrl+f,然后才能出来

楼主:
我们搜索网络的时候不是在下面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吗,分别显示不同的页,我现在是不能弹出这个对话框。不是不能搜网络。

网友B:
沒有彈出 FIND WINDOW ,可能是沒有搜索到就不會出現。
或是在主頁面的時候,沒有點選主路徑 (就是那個 xxxxx.DSN ),也是無法搜索的。

网友:
学到了,原来可以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彈出 FIND WINDOW ,可能是沒有搜索到就不會出現。
或是在主頁面的時候,沒有點選主路徑 (就是那個 xx ...

这些我都试了
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试了
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如果不是用2樓的方法,是用 TOOL BAR 的 FIND,參考下方圖片,要全選才會找出你要的東西。

另外補充說一下, ORCAD 16.5 版本,在搜索管腳名字或是管腳編號(忘記是哪一個了)的時候會怪怪的,會找不出來。ORCAD 16.6 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2樓的方法,是用 TOOL BAR 的 FIND,參考下方圖片,要全選才會找出你要的東西。

另外補充說 ...

上述操作我都知道,没用,还是弹不出Find windows对话框。比较奇怪,Cadence我也用了几年,没遇到类似状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版的Cadence ? 有沒有補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版的Cadence ? 有沒有補丁?

16.5
之前没出现这个问题,最近才发现search功能不能弹出Find windows 对话框

网友B:
16.5 版本在視窗的管理上有不少的錯誤,之前我將 COMMAND WINDOW 拖拉離開下方位置,使其懸浮某位置,之後再也黏不回去固定並列於下方。

网友(2013-10-29):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4-03-26):
恩....我的orcad好像也會有這個問題....

网友C(2016-03-17):
引用 网友B:
16.5 版本在視窗的管理上有不少的錯誤,之前我將 COMMAND WINDOW 拖拉離開下方位置,使其懸浮某位置,之後 ...

我目前正遭遇这样的问题,很不方便,一搜索跳出的对话框铺满界面,双击跳转不了,只能把整个工程关掉后才能看到原理的界面,请问你后来解决了吗?

双击无法跳转到原理图

双击无法跳转到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搜索网络的时候不是在下面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吗,分别显示不同的页,我现在是不能弹出这个对话框。不是不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硬是没办法恢复原来的对话框状态。问了好多人都没遇到过,请问你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正遭遇这样的问题,很不方便,一搜索跳出的对话框铺满界面,双击跳转不了,只能把整个工程关掉后才 ...

就如前面所說 ORCAD 16.5 版本有很多軟件的缺失,需要安裝 HOTFIX 來修補錯誤。建議你安裝 16.5 版本的最後 HOFIX 059 或是更換 ORCAD 版本,目前我已經用到 ORCAD16.6 + HOTFIX 062,到目前為止都沒問題。

网友C:
17.0的版本 有这样的问题吗?我直接换个更高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0的版本 有这样的问题吗?我直接换个更高些的。

ORCAD 17.0 使用上大致上沒問題,可是 MACRO (宏,巨集) 功能卻消失了,他的補釘也停留 006 很久一段時間一直沒更新。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要使用哪一版請自行斟酌。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一次16.6+Hotfix058,该问题没解决。算上这一遍已重装2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如前面所說 ORCAD 16.5 版本有很多軟件的缺失,需要安裝 HOTFIX 來修補錯誤。建議你安裝 16.5 版本的最 ...

为什么重新安装后还是有这个问题呢?是要所有注册表都清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重新安装后还是有这个问题呢?是要所有注册表都清理吗?

建議重新安装軟件前要先清理注册表,怕有些殘餘分子存在來搗亂。

网友(2019-07-03):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解决问题的话记得加分

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9-10-23):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4-21):
这个问题我尝试了网上所有能找到的方法还是没解决。allegro16.6  补丁版本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