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负载电阻无穷大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2-11-08):
在三极管的仿真中,需要测量负载电阻无穷大时的输出电压时,倘若将输出端开路,则仿真会报错,有两个端子没有连接而且输出端是浮动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求大神!

网友A:
接上一個電容器是不是可以呢? 電容器對直流電壓而言不是類似電阻無窮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一個電容器是不是可以呢? 電容器對直流電壓而言不是類似電阻無窮大嗎?

不行啊,测试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
在三极管的仿真中,應該有直流偏壓,負載端怎會是開路呢? 如果是要看輸出交流負載,那輸出隔離直流的電容器就不要放了。

交流信号頻率有多高? 如果沒有到達50MHZ,放個 0.01PF 應該可以接受吧! 總比出端开路無法仿真的好吧!
要不然放個 1000MEG 的電阻,也快到達類似電阻無窮大了。目前市面上買的到的電阻也不過 10MEG。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为了能让您更方便了解我的仿真课题,先将原理图截图如下:
实验要求RL=∞时,测量Vo的值,请问如何仿真呢?

网友:
那您的 C2 和 RL 根本就不用放. 反正是開路.
直接量Q1 的 E 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