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ckage designer中怎样在top层上再加一层Conductor层

楼主(2012-11-08):
我是新手,想请教大侠们。allegro package designer中怎样在top层上再加一层Conductor层。我在top层上增加层后不能设置为conductor或者plant,只能设置为dielectric!求大侠赐教办法在top层上增加一层布线!

网友A:
加两层,一层dielectric,一层conductor。

网友:
加两层,一层dielectric,一层conductor

网友B(2013-05-15):
引用 网友A:
加两层,一层dielectric,一层conductor。

小弟刚开始学package designer,不知从何下手,能给点意见或推荐一些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2021-07-08):
引用 网友B:
小弟刚开始学package designer,不知从何下手,能给点意见或推荐一些资料吗?谢谢了!

同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