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有时候不能复制走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08):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以前都可以用ctrl+c进行复制、粘贴走线,可现在是有的没反应,有的只有一部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复制的走线被保护起来了或者是选择要复制的走线时选到了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的走线被保护起来了或者是选择要复制的走线时选到了飞线。

复制走线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走线有什么好处啊

相同的器件布局时,复制走线可以提高布线效率

网友:
    支持五楼PADS 中 reuse(重复利用)功能

网友:
    相同模块,直接复用布线和布局,一步搞定

网友:
    如果copy的是器伯扇出的线孔,有时候要把画面、格点缩小一些就可以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