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速度你们是怎么优化的

楼主(2012-11-08):
求教一下各位大虾,一块4层板例如:android 系统mid(allwinner 或amlogic 方案)从原理图到PCB GERGER 出来,你们大概花几天?.

网友:
还真没算过啊!要不要一个礼拜啊?

网友A:
    看板子的功能和复杂程度,我之前做过几块5000pin左右的4层板 元件1000左右  不用lay DDR的需要四天 要是自己画DDR 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的功能和复杂程度,我之前做过几块5000pin左右的4层板 元件1000左右  不用lay DDR的需要四天 要是自己 ...

神速度啊,大神

网友(点评):
双ddr3的 但是都是copy demo 板子的 所以这块最难的不用处理 其他的当然快了 哈哈

楼主:
    恩啊  现在的大多数方案公司 一般都会提供ddr这部分的DEMO,所有速度回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