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周率π在SKILL里面用什么表示的?

楼主(2012-11-08):
如题

网友:
3.141592654

不管精度如何用此数值算出来和allegro内部算法不会有出入

网友:
也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获取
defMathConstants(`c)
c.PI

楼主:
感谢,虽然有点晚
我取得近似值3.14159

网友:
3.1415926535 8979323846目前只背下来二十位

网友:
    C:\Cadence\SPB_16.5\doc\algroskill\images
    這個路徑下可以看到好些個特殊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