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r线宽不守规矩

楼主(2012-11-08):
最近router很奇怪:
1.  router中设置了线宽 0.15  0.4   2,但是实际花的线不是0.4。
2. A B两点一个网络,A点向B点划线不能连,但B点向A点连可以。
3. A B两点同一网络。A向B画线不能连,提示要switch rules可以。
4. 画线时shift加左键无法添加过孔
请问这些怎么解决

网友:
    你单独设置了规则的呗

网友:
    你设置了差分网络

网友:
    布线规则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第1个应该是规则设置的问题,规则最好是在layout里面设好了再到router里面去布线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第2、3个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Bug,第4个问题应该是你设置的快捷键设置有问题,但有时候在router里面设置的快捷键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第2,3点是你的拓扑结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