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刚柔结合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08):
我想设计一个刚柔结合板,两块刚板通过一个柔性带连接。现在我想把两边的层数设计成不一样的,厚度也控制到不一样,不知道这样板厂能否做到!

网友A:
不建议这样设计,生产难度大很多;价格自然也就贵很多;请考虑把两边刚性设计为相同层数和厚度,这样你也节约成本,生产厂家加工也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设计,生产难度大很多;价格自然也就贵很多;请考虑把两边刚性设计为相同层数和厚度,这样你也节 ...

主要是机箱把厚度控制死了 ,所以层数也没办法了!能做就行!

网友:
实现起来也不是没办法,就是成本会提高,还有增加一些不稳定性,比如翘曲什么的,所以能够做对称的尽量对称,设计方便(你喜欢),加工简单(厂家喜欢),成本低(老板喜欢),效果稳定(用户喜欢),皆大欢喜,又何乐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