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原理图连线问题

楼主(2012-11-08):
连接两个元件时,只有将鼠标定位到元件两白方块的正中央才能将两个元件连接起来,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连接在小白块的周围

网友:
你把格点设小点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建库的时候没按格点来

楼主:
我调用软件自带库里的元件,电阻、电容,也很难连接上

楼主:
如何设置格点大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用软件自带库里的元件,电阻、电容,也很难连接上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756-1-1.html 四樓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