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格设置

楼主(2012-11-08):
在学习BGA的栅出和布线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栅格要怎么设置,使用起来才方便,求高手指点

网友:
扇出的时候栅格设置为0,就是GRID那一栏都不勾选。我的习惯·~

网友:
    只保留布局栅格和显示栅格,其他全部设置为0,但不是不勾选,

网友:
    在router里面扇孔好像和格点没关系吧,如果你要在layout里面一个盘一个盘的扇,那就把原点设中BGA中的一个焊盘上格点设为两个管脚间距的一半,BGA里面布线也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