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08):
软件DxDesigner+Expedition, 希望在Expedition中能够将AGND和DGND连接起来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版本是7.9.4

网友A:
加個零的電阻@@....不同網名應是不能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個零的電阻@@....不同網名應是不能接在一起的。

哦,就是不想用零欧姆电阻呗,呵呵,看来只好这样了

网友:
要不就用畫的,在不就用DRAW MODE畫上。

网友B:
留到最后布线,关掉DRC,随心所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到最后布线,关掉DRC,随心所欲吧。

你们都是牛人
我是希望能探讨一种方法,原理图工程师在原理图中可以明确的标注那几个网络需要短接,layout工程师可以正确的在PCB中连接,而且这中方法最好不要是违背系统的规则的。昨天在mentor的官方论坛问了这个问题,有人建议用RF模块的一些特性来实现这种需求,我试过,可行,但是不方便。确实没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原文连接在下方,希望能抛砖引玉吧
http://communities.mentor.com/mgcx/message/35847#35847

网友:
可以做一种器件,和电阻一样,焊盘中间用铜皮短路,PCB制作的时候有,但BOM不出现。

网友:
这类AGND和DGND都接到GND的做法,本身从信号层面就是违反隔离原则的,只是在原理图设计中人为变通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我觉得没太好的办法,呵呵……

网友:
可以通过磁珠连接,一端接dgnd另一端接agnd!